请教:导轨滑块选型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4-02-28):
主要的工况是这样:要对一个悬臂进行竖直方向的升降,升降用的是丝杆,用导轨滑块来做导向。现在只能在一侧加驱动力和导向,悬臂很长,重心离滑块特别远。

以下是结构图和计算(类似叉车,插脚很长要提升重物,重心远,力矩很大),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请教下各位大侠这种结构单个滑块的倾覆力矩怎么算(样册上只有单滑块的容许倾覆力矩),假如再增加一个滑块,单根导轨上3个滑块是否能大大减小滑块所受力矩。

因为空间限制,导轨滑块没法无脑选很大  有其他优化建议也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A:
一根导轨上两个滑块,单个滑块的倾覆力矩几乎可以忽略了,主要看滑块的动静载荷,相当于上滑块受拉力,下滑块受压力

网友:
上银的选型手册上有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导轨上两个滑块,单个滑块的倾覆力矩几乎可以忽略了,主要看滑块的动静载荷,相当于上滑块受拉力,下滑 ...

是否可以理解为,负载的倾覆力矩只要保证在安装导轨的螺丝的承受范围内即可,保证导轨不脱开,而不需要计算单个滑块的力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理解为,负载的倾覆力矩只要保证在安装导轨的螺丝的承受范围内即可,保证导轨不脱开,而不需要计 ...

可以这么理解,保证不拉脱开就行,不过不是螺丝的承受载荷,而是滑块珠子的承受载荷(一般小于螺丝载荷),也就是滑块的额定动载荷和静载荷,手册上都有数据。

这时其实可以当做杠杠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保证不拉脱开就行,不过不是螺丝的承受载荷,而是滑块珠子的承受载荷(一般小于螺丝载荷) ...

好谢谢,滑块的载荷已经算过了没问题。我再算算导轨上的螺丝能不能拉的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谢谢,滑块的载荷已经算过了没问题。我再算算导轨上的螺丝能不能拉的住

感觉不保险,可以再加上2组滑块

网友:
F1是与垂直向上的吗,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力没看懂?这个是靠什么提供的力。
丝杆螺母的位置也会影响整体的力矩平衡的,提醒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 分解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