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18SW自带教程里这个零件是怎么扫描切割的啊!

楼主(2024-02-28):
自学的SW跟着自带的教程学的配合教程里有个这个零件,自己跟着画到扫描切割这里卡住了,我路径只能选择一条线。他这个是怎么选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切完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选项那里可以打开

网友B:
估计是带引导线的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带引导线的扫描。。。。。。。

没看见有引导线啊

网友:
有个功能在曲线下面,叫做组合曲线,就是把你要选的那些曲线合并成一条,不仅做这个扫描要用,做弹簧的时候也用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见有引导线啊

好巧,我也没看到你所谓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