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需要镶嵌螺套,三维模型或图纸怎么表示?

楼主(2024-02-28):
模型M6螺纹孔我是按M6建模,图纸里技术要求写该螺纹孔用镶嵌螺套的,
螺套内螺纹的规格M6,
但是加工厂没有搞螺套,只加工了M6的螺纹孔,

我在想是不是我表达方式或建模有待改进?
想学习一下各位大神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

网友:
做个剖视图标注清楚

网友:
文字注释,或者画个螺套进去,BOM表体现螺套出来

网友A:
就画个M6螺纹然后文字注释镶嵌螺母套

网友:
参考欧标

网友:
采购一些螺套或者询问一下加工商那边有没有

网友:
跟建模没有直接关系的,直接出个CAD图标注一下:镶嵌M6滚花螺母,标注一下需要的长度

网友:
加工厂的问题

网友:
怕供方写错,也可以增加镶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建模按实际生产方式建是最不容易错的,既然是两个件画成两个更不容易错。但既然你写了技术要求,这供应商应该需要问一下你,直接给做成M6螺孔,那就是他的事!

网友B:
技术要求写哪里的?

网友:
图纸注释了的话就是加工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画个M6螺纹然后文字注释镶嵌螺母套

我就是这样,但是每次工厂都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要求写哪里的?

图纸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 ...

材料、规格、长度我都写了的

网友D:
写了技术要求,那就是厂家问题,叼他一顿,以后就不会给你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了技术要求,那就是厂家问题,叼他一顿,以后就不会给你弄错了

关键是加工厂不固定,目前没有一家做对的

网友E:
铝合金一般我都是标STX的,st表示钢丝螺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合金一般我都是标STX的,st表示钢丝螺套

除了钢丝螺套呢,其他类型的螺套怎么表示?

网友F:
螺套插入到零件特征里面,工程图沿螺套中心线做个剖视图,文字注释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螺套插入到零件特征里面,工程图沿螺套中心线做个剖视图,文字注释是否可行?

没你这种标注方法,放个屁真考虑脱裤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你这种标注方法,放个屁真考虑脱裤子啊?

终归目的是让人家能方便识别,减少无解和出错,能达到目的即可。顺便问下,你没家人教你怎么好好说话?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要就给加工厂配螺套在直接说明根据螺套尺寸加工螺纹孔,要么就以螺套的外螺纹标注尺寸

网友(2024-04-18):
可能是加工工艺受限吧

网友:
图纸标注螺纹规则时直接增加文字说明。

网友(2024-11-27):
画个圈标一下

网友:
技术要求中标明镶嵌螺套,零件图中插入一个螺套作为特征,不会可以百度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但是每次工厂都搞错

他搞错了有没有退货呢?这玩意其实跟你图纸没什么关系。图纸上注释一下就行。主要是供应商愿不愿意搞的问题。供应商肯定是能看到注释的。但是他看到注释要不要给你做,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不做你们公司也让步接收了。或者他胡搅蛮缠,就说你图纸有问题。你们公司又让步了。那他下次遇到其他特殊结构还是不会给你做的。如果你们公司能轻松拿捏供应商,那他看到注释肯定会跟你确认具体做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搞错了有没有退货呢?这玩意其实跟你图纸没什么关系。图纸上注释一下就行。主要是供应商愿不愿意搞的问 ...

真理

网友(点评):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他安装螺套需要买螺套,螺套配套的丝锥,安装螺套的工具。零件可能是一次性的,后面这工具还不一定用的上。不如就直接打个孔交差,万一能搞个让步接收,他就赚到了。

网友:
能看到了吧

这个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