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看焊接垂不垂直

楼主(2024-02-28):
一块圆板带槽,一块方板,怎么做工转检测角度焊接的直不直

网友:
角尺和平板

网友:
原来是pcb啊

网友(点评):
PCB这么严格吗?

网友:
中间还这么多元器件,感觉只能使用下面的圆塑料件做好定位,然后表针打在方板上端的合适位置,标准工装,塞一下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