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规格内六角螺栓紧固力比外六方小?

楼主(2024-02-28):
因增加防尘,构件尺寸改动,空间装不下M24的六角头,改为了内六角。有人说同规格内六角螺栓紧固力比外六方小。网上也有说小的,也有说相同的。

实际上外六角强度等级8.8,内六角12.9级。难道是六角孔尺寸容易不合格,造成紧固力小的。

网友:
(•̀ᴗ•́)و ̑̑ʸᵉᵃʰᵎ~:;那就用德标的梅花螺栓,看看还有人説什么⁉️

网友(点评):
要是贵了的话,怕不怕老板揍

网友:
人家说啥,你都信,也是没了谁了。

8.8级的外六角,为毛要和12.9级的内六角作比较?是因为爱情吗?

网友(点评):
供应商说内六角12.9级好采购

网友:
12.9的抗拉强度比8.8的大,但是紧固力有是另一个概念,拧得不紧,紧固力还不是小。

网友A:
8.8讲道理跟12.9完全没法比啊,紧固力跟外内角、内六角关系应该不大吧,看拧紧力矩了

网友(点评):
什么软件呀大佬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不错。

网友(点评):
这是公司内部计算软件吗?

网友:
外六角肯定好力一点啦,因为头部大一点,圆周方向的摩擦力就大一点,不然为何有外六角螺栓,没有叫内六角螺栓呢。
外六角也有12.9级

网友(点评):
一般配螺母的称为螺栓;一般不配螺母的安装后就像钉子扎进去的,称为螺钉是吧。

网友B:
楼主从哪里得知这个定论?预紧力与螺钉还是螺栓没区别吧,我没有看见哪个手册,螺钉和螺栓预紧力还还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没有预紧力小的印象,提出者也是看的网上不知什么人写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从哪里得知这个定论?预紧力与螺钉还是螺栓没区别吧,我没有看见哪个手册,螺钉和螺栓预紧力还还不一样 ...

4.2 缺点
外六角螺栓/螺钉:所占空间较大,较为精巧的场合不太适用;不能用于沉头。
内六角螺栓/螺钉:接触面积小,预紧力小;超过一定长度没有全螺纹;紧固工具不好配,拧起来容易滑丝,替换不方便;拆卸时要用专业扳手,平时不好拆卸。)——提出者也是看的网上的,应该也遇到过确实拧紧力矩小的,分析原因可能是内六角孔或扳手不合格的情况。

网友:
内六角起码8.8级,肯定质量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讲道理跟12.9完全没法比啊,紧固力跟外内角、内六角关系应该不大吧,看拧紧力矩了

请教一下这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讲道理跟12.9完全没法比啊,紧固力跟外内角、内六角关系应该不大吧,看拧紧力矩了

这个软件很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2 缺点外六角螺栓/螺钉:所占空间较大,较为精巧的场合不太适用;不能用于沉头。内六角螺栓/螺钉:接触 ...

螺钉螺栓一般有很大的余量,虽然选择的是12.9级,但预紧力并非一定达到最大值,具体多少需要根据载荷计算;
你可以试算一下需要多大的预紧力,然后不放心,可以买来实物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带法兰盘的锥面结合,紧固后法兰端面也接触,设计禁忌列入了这种结构,属于禁忌设计。在使用过程中感到这种结构也有优势,特别是在冲击载荷的情况下,保险系数可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