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清洁下油,

楼主(2024-02-28):
如题,老哥们,现在是加工完后,这个光纤会挂着油滴的哪里都是,之前想过台面右边做个小盒子里面接着油,然后用酒精球夹住光纤,给他擦一遍,请问老哥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找那种带酒精的湿布,做一个类似贴胶的过辊机构,执行端是一个夹爪机构把这个湿布夹住光纤,再有一个收卷机构把脏的湿布收起来

网友(点评):
等离子清洗也可以试试

网友:
擦掉,标准是什么,表面一点油污没有还是不滴落就行?这个会导致结构差异非常大。

网友:
(•̀ᴗ•́)و ̑̑ʸᵉᵃʰᵎ~:;搞两个带酒精海绵滚绕一下

网友A:
光纤???? 是我理解的那个二氧化硅吗,还是光缆?社区里估计大部分都把你这个东西理解为光缆或者网线那种东西了吧,光纤是我理解的那种600um或者200um 的石英线吗吗?

网友:
这种最好还不是擦吧,是不是考虑做个盒体,浸润通过,或者液体循环喷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 是我理解的那个二氧化硅吗,还是光缆?社区里估计大部分都把你这个东西理解为光缆或者网线那 ...

就是网线里面的那根光纤,直径250微米,二氧化硅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高压风枪把油直接吹掉,这样就不用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