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样器结构探讨

楼主(2024-02-28):
现在有个需求就是深层取样,不要表面的样品,只要规定深度的。样品材质:铁粉(沾水后强度很高,类似硬泥地)
取样器需求:户外使用,采用纯机械结构,不用动力源
有没有哪位大佬做过类似的?给小弟一些指导意见?

网友A:
钻孔取样?类似于地质勘探那种?

网友:
工作温度多少?

楼主:
室外常温

网友B:
不用动力源,那不洛阳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取样?类似于地质勘探那种?

有图吗?这个样品,下雨天就含水比较硬,晴天就是不含水,变成粉末状。

楼主:
这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动力源,那不洛阳铲嘛

我网上看看这个洛阳铲什么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样的?

挖掘地下文物用的,你网上搜能找到图的。

网友D:
那就用双套结构,内套是活的圆管,能推拉,前有堵板,后有挡板,中间做成长条孔取物料;外套是固定的,固定于设备壳体上,前有堵板,中间做长条孔略大于内套长条孔,长条孔向上,物料进入到长条孔后,内套拉出来,就带出来物料。取样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掘地下文物用的,你网上搜能找到图的。

好的,感谢,我来研究研究

网友E:
见过,套管取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套管取样器,,,,

感谢回复,这种应该对流动性好的料比较有用,含水的样品估计不行呢,硬邦邦的,一插一个洞,套管可能取不到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双套结构,内套是活的圆管,能推拉,前有堵板,后有挡板,中间做成长条孔取物料;外套是固定的,固定 ...

lz需求不明确,有可能不需要这么复杂;最好发点图片视频看看,要钻多深,取什么样的样品。

有没有可能,搞个手摇钻,省力轻松,不需要重复造轮子。

要多深,就钻多深,清理干净已钻取的粉末,剩下钻取的就是想要的样品。

网友:
插斜口管,要多深用多长的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种应该对流动性好的料比较有用,含水的样品估计不行呢,硬邦邦的,一插一个洞,套管可能取不 ...

这个东西改造下可行否

网友: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