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零件库生成零件错误 怎么办?

楼主(2024-02-28):
本人用的sw2020版本,win11系统 ,想调用M10的螺栓,就出来这样子 ,请大佬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网友A:
零件库就有螺栓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用Toolbox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Toolbox呢?

之前不知道,您一说我明白了,就是怕别的toolbox没有的零件生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库就有螺栓吧

大佬您一说我才反应过来,主要是我这个迈迪是坏的,重装好几次都没用,把sw也重装了也没用,还是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

网友(点评):
我电脑有前辈留下来的这个软件,不过我没用过,我喜欢用蚂蚁工坊,大工程师,***,mm,觉得都比这个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