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目CAD文件如何用CAXA或者AUTO打开

楼主(2024-02-29):
开目CAD所画的kmg格式文件如何用CAXA或者AUTO打开,或者如何在不损坏原图的状态下打开图片形式或者转化成dwg格式。

网友:
打开开目文件  点击左上角的文件  选择另存为/输出  保存文件格式选择DWG即可

网友(点评):
明显这是楼主手里没有开目软件,只有这个开目文件。

网友:
只有开目软件才能打开开目文件,其他家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配合你这个格式去做什么格式转换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