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轴承安装位置精度标注问题

楼主(2024-02-29):
在使用轴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没有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中的推荐公差来标注,轴承外圈的配合面标注H7,轴承内圈的配合轴标注g6(或者直接买g6的镀铬棒),属于和nsk手册上推荐精度相同。

请问一下大家,轴承如果小间隙,最大可能有3丝的间隙,轴承内外圈会跟着转动吗?大家在使用轴承的时候都是怎么标注的?需要打胶吗?

我查了乐泰有轴承胶,可以用于消除轴承的缝隙。

网友:
高负载,一定会转,而且,轴承座孔会损坏。

网友A:
我很好奇你这“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没按设计手册公差标注”结论怎么得来的?

网友(点评):
我也很好奇,感觉这哥们在“草台班子”混,就觉得那是天

网友(点评):
不知道书怎么读的,全都是野路子。

网友B:
只是你们公司都不按手册这样的吧,做高速重载的还是要按机械手册来的,我以前也是感觉机械设计手册的过盈配合过盈量太大,车间老是反应不好装,但实际按过盈需求去算过后和手册的推荐基本是符合的,有前辈就是改小了做的,同样的部件轴承经常坏,(原以为是润滑不足,实际那个地方确实有点难加润滑油,有的人就懒得加,后来加了集中润滑后一样坏,才知道是跑外圈了),后来公差改过来后,轴承寿命显著提高!NSK还是其他的轴承厂家推介的都是有个条件一栏的,你做的装置或者设备载荷和旋转,在哪个部分先分清楚啊!

网友:
胶水都上去了,你还用什么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这“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没按设计手册公差标注”结论怎么得来的?

   抱歉,是我们公司内部都是这样设计的,表述不太准确,使用环境是轻载,无尘车间,就是因为和所学知识不同,才会有疑惑。所以想问问大家,我因为工作没有多久,没有接触太多行业,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
    第一次出图的时候就按照机械设计手册标注的,外圈用了k6公差,还被领导一顿说,说车间无法安装。

网友(点评):
问问他K6怎么没法装?装配图上为什么要标配合公差?不同配合钳工用什么工具,不懂让他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你们公司都不按手册这样的吧,做高速重载的还是要按机械手册来的,我以前也是感觉机械设计手册的过盈配 ...

谢谢解答

网友:
一般轻载的应该不会存在轴承内圈与轴,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发生相对转动的,最大间隙0.03应该是理论上的吧,实际上加工出来的孔可能还是个椭圆吧。

网友:
我也没用设计手册的公差带,不止轴承,所有加工件,都没用

网友:
轴承要考虑的太多了,比如运转条件,温升,配合精度。做个非标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如果是产品还是严谨点比较好。

网友:
前不久车间反馈说轴承松了,安装孔对0,轴承负1,这样也会松

网友:
这需要工程师根据实际工况合理选择轴孔的公差。
其实国内的部分机械公司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还是停留在靠经验,缺少设计计算和校核的环节。
装配和设计的矛盾使部门领导不得不在某些环节上做妥协。同时这也是机械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想要改善这种现象,机械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培训教育是一种解决方案。
不忙的时候可以组织公司人事培训,当然前提是自己的理论知识要扎实。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4-01):
跑内圈跑外圈,唉

网友:
各位大佬都讲的不错,我想了解下轴承的内外圈的轴向定位是怎么做的?

网友:
设计手册是很重要的。。。。

网友:
设计手册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