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工艺可以让挤出模具做出来的塑料制品壁厚一致

楼主(2024-02-29):
壁厚1mm,空腔2X8mm左右,有没有大佬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A:
(•̀ᴗ•́)و ̑̑ʸᵉᵃʰᵎ~:;為什么挤出来的壁厚不一致,有缩水吗⁉️

网友:
去抖音,定位浙江余姚,应该可以找到不少卖塑料原料的视频博主。咨询下他们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跟模具估计无关,跟塑料颗粒有关 猜测

网友:
模具里面的流道设计不合理吧?有的流道压力大,有的压力小,压力大的就厚,压力小的就薄。试试把螺杆末端的温度升高点,让塑料稀一点,或者添加增塑剂,减小压力差。。

网友:
南京有很多生产这种生态板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ᴗ•́)و ̑̑ʸᵉᵃʰᵎ~:;為什么 ...

目前情况是空腔位置的模芯在挤出塑料的时候因为压力不一致造成左右偏移,导致出来的壁厚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