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水箱密封问题!

楼主(2024-02-29):
一台冷水机设备内水箱,内部液体为氟化液,易挥发,使用磁力泵循环液体。目前水箱存在密封不严问题。

水箱 长320mm、款320mm、高400mm,使用2mm 304不锈钢焊接,箱体内部没有加强筋,箱盖为一块2mm 304平板,没有折弯,箱体内部在距离上口5mm处焊接箱盖衬板,焊接方式为点焊。衬板在4角位置开圆孔并焊接螺母用于紧固箱盖。

箱体与箱盖原本用橡胶垫密封。现在须整改,使用过方案如下:

1.重新做了盖板,原本是一块平板,新盖板用2mm304板材,在四边多了一道折弯边,因无法变更箱体,原有固定孔距太长,导致新盖板中间位置会弓起,检漏仪检测报警,无法使用。

2.使用原有组件,去除橡胶垫,在衬板与箱体交接处打胶(因衬板是点焊,存在缝隙),在衬板中间位置打胶,使用减速机密封胶,检漏仪随后检测无报警,运行一天左右,检测出部分点位偶尔出现报警。请问各位大佬是否有好的密封方法

网友A:
1、非业内,这个箱盖是有开启的需求吗,没有直接跟箱体焊在一起不就行了
2、这么小的水箱,说实话有一万种方法去重新设计密封,原本那堆破烂值几个钱,去改造不如重新设计,设计师的时薪比报废几块304贵多了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箱体和设备之间还存在其他焊接部位,而且现场很难动火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四个边角螺丝就想把上盖密封严实,您是开玩笑呢⁉️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这是个设计缺陷,已经无法追溯了,现在得想办法弥补,您有办法吗?请帮忙!

网友:
带压的箱盖密封这么搞!你们胆子太大了。。。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我才接手啊,没办法,没法追溯了,现在只能想办法挽救!请您帮忙!

网友:
边沿设计凹槽,安装橡胶密封圈,这个方案比较稳定,也便于后续拆卸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您的方案我们后续会加入研发验证!现在您有方案对现有缺陷进行挽救吗?感谢了!

网友:
你这个怎么说也应该属于压力容器类了吧,可以参考压力容器的设计,就像胶囊式的外形设计就可以(空压机的储气罐,蓄能器),或者圆柱状的(打气筒),这样密封设计好弄一些。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箱子,如果做箱式的至少也要全焊接形式吧(液压油箱),感觉你们思路要换一下,这个形式要做好密封太难了。如果非要做箱式盖板的,可以参考变速箱的密封,结合面是两个厚板,提供足够的刚度,加工要求提高加密封胶(焊接件内应力很难完全消除),估计也很难保证不漏,还有就是对接面厚板上铣出密封槽,装上密封条,这种是比较常用的,但是加工费也最高!

网友:
就像前面说的,上盖加厚,铣密封槽加装密封圈的形式,钣金开口处再满焊一圈厚板翻边,做盖板的配合,也可以在厚板翻边处铣密封圈槽。只靠钣金工艺做这种带盖密封太难了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非业内,这个箱盖是有开启的需求吗,没有直接跟箱体焊在一起不就行了
2、这么小的水箱,说实话有一万种 ...

感谢回复!
因箱体和设备之间还存在其他焊接部位,现场很难动火。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最小改动,最低成本,
可以试试用一整体硅胶垫片,增加坚固螺丝。

网友:
1、衬板点焊就离谱,如果现有胶水有漏点,就清理干净擦干重新打胶,打完刮一下防漏,我看你图片里胶水痕迹好像没刮,很容易有漏点,刚开始会被上边未凝固胶体压住,等胶体完全凝固了那个孔就定型了,然后注意胶水不要和箱子里有溶液有化学反应
2、增加密封层,现在是箱盖和衬板用一层密封,把密封圈改成多层的,一环套一环,能降低泄露风险
3、这么大空腔,第一有压力,第二我好想看到了加热管,那么箱体变形是必然的,这里四个边角螺栓太少,第一,看现场能不能再手作几个螺纹孔,增加螺栓密度,如果不行,就去买几个木工G字夹,先凑合着用,把箱盖和箱底拉着固定一下

网友(2025-02-16):
是否有考虑过,硅胶的密封圈

网友:
挥发泄露吗?
淘宝上有成品密封条,类似于电气柜门内部的那种比较柔软的。多搞几排。
挥发泄露也许是因为不锈钢板的平整性问题,上螺丝不能对平板产生应力导致翘曲。

网友:
不行就搞一排螺丝固定呢?

网友:
螺丝搞一排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