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orkbench模态分析的疑惑求解

楼主(2024-02-29):
各位机械设计行业的大神,有几个关于workbench模态分析的问题请教一下:
1、对一个零件,模态分析和静力学分析是不是根据零件状态进行二选一,如果进行了模态分析,就不会进行静力学分析;如果进行了静力学分析,就不会进行模态分析;
2、模态分析中一般设置6阶模态分析,这6阶的固有频率数值都不一样,这6个数值对机械设计有什么用?哪一阶最重要,还是这6阶的数值都同等重要,如何利用这6阶固有频率数值?

网友A:
以我浅显的知识回答一下。workbench里静力学分析和模态分析就已经是两个模块了,你是怎么觉得只做一种分析另一种就不用做了?静力学分析主要是算结构刚度、材料硬度,看的是应力应变是不是符合你的设计要求,直白说就是这个板这么厚,杆这么粗,会不会断?不会断但是有弹性变形,变形量对整体结构有多少影响,能不能接受?模态分析算的是结构的自身固有频率,目的是为了避免共振,也是响应谱分析、随机振动和谐响应分析的基础,建筑上用的多,看地震波对建筑结构的影响,机械上一般就是压缩机、发动机、离心机等机械会用,以减少噪音和震动对其他结构的影响。貌似国外先进的工业母机也会做,来预防地震或者其他震动对机床精度的影响。欢迎其他大神指正

网友B:
1、力学分析和模态分析是2个模块啊,一个看受力,一个看频率;
2、个人觉得应该结合实际工况,和哪阶最近,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浅显的知识回答一下。workbench里静力学分析和模态分析就已经是两个模块了,你是怎么觉得只做一种分析 ...

谢谢,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力学分析和模态分析是2个模块啊,一个看受力,一个看频率;
2、个人觉得应该结合实际工况,和哪阶最近 ...

谢谢,大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