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冷焊的大佬可以进来帮看一下吗?

楼主(2024-02-29):
就一个缸盖上需要焊块板,但焊的位置在密封接线柱的周边,然后密封接线柱又有玻璃密封,如果温度过高接线柱可能会爆掉。现在想问一下,冷焊的话能不能焊好这个东西。
缸盖的材料:铸铁。
板的材料:A3。

我在抖音找到的冷焊,人家焊完手就能摸上去了。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材质不同的原因。所以想找大佬问一下。

补充内容 (2024-3-23 15:18):
已经解决了。
普通的激光机就能达到效果,类似那种修模具的,温度很低。焊完手都能摸上去。
之前是没有实物,没办法去现场跟人交流,我拿过去人家说妥妥的,没问题。

网友A:
不要俯视,换个角度看看

网友B:
铸铁和A3不可能用冷焊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俯视,换个角度看看

没其他视角的图片了,东西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和A3不可能用冷焊焊接

是材质的原因吗?冷焊做不了的话还有哪些焊接可以做到?

网友C:
冷焊解决不了这个。建议焊一段停一会儿,凉了后再接着搞。可以试着用手持激光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材质的原因吗?冷焊做不了的话还有哪些焊接可以做到?

有没有压力要求,只需要气密,水密就可以了吗?焊缝有没有防锈防腐要求等等,都没有交代

网友:
改工艺工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焊解决不了这个。建议焊一段停一会儿,凉了后再接着搞。可以试着用手持激光做。

这话说的我心里咯噔一下。那这个估计要搞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压力要求,只需要气密,水密就可以了吗?焊缝有没有防锈防腐要求等等,都没有交代

缸盖空压机上用的,有液密要求,压力那些倒没说。
这个主要是焊接一块安装板到缸盖上。

网友D:
冷焊能熔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缸盖空压机上用的,有液密要求,压力那些倒没说。
这个主要是焊接一块安装板到缸盖上。

申请买台冷焊机回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买台冷焊机回来测试

不好意思,其实已经解决了。
普通的激光机就能达到效果,类似那种修模具的,温度很低。焊完手抖能摸上去。
之前是没有实物,没办法去现场跟人交流,我拿过去人家说妥妥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焊能熔透吗

不知道,后面靠激光焊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