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气弹簧安转方向请教

楼主(2024-02-29):
如题,氮气弹簧厂家建议活塞杆要朝下安装,缸体在上,原因是活塞杆朝下的话,缸体里的润滑油因为重力作用会朝下,工作的时候可以起到润滑作用,反过来的话因为润滑油流到缸体底部,这样活塞杆和缸体就没有润滑,相当于是干摩擦,容易磨损。但是氮气弹簧是不是类似气缸啊?为什么气缸一般没有这样要求的呢?

网友:
简单点,遵守厂家说明就是了。氮气弹簧里面是有油和气的,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A:
那种品牌质量好点,使用寿命长?

网友:
(•̀ᴗ•́)و ̑̑ʸᵉᵃʰᵎ~:;这个问题提得好‘為什麼氣缸没有安装方向要求❓’
氮氣弹杆一般有两种状态,并且会長期保持,
没有额外氣体出入,没有润滑系统,
所以氮氣弹杆更讲究氣杆的向下安装方式。

网友(点评):
所以你配的图是空气弹簧^_^,是不是该加一句图文无关

网友(点评):
有道理,氮气弹簧没有气缸那么频繁的运动????

网友:
缸体朝上,活塞杆朝下,要不然坏的很快

网友:
气缸一般是润滑脂,并且气缸可以满行程滑动,氮气弹簧行程很短,永远不可能压倒底

网友:
我刚发现,我之前都用反了,我都是杆端朝上

网友:
从实验室寿命来看,向上和向下的差别很小,甚至这个寿命波动还没有气弹簧本身不同产品之间的波动大(会受组装,管径和外管光洁度,活塞直径和活塞本身个体差异影响)

向下装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向上装的时候落尘在油封上,随着中心杆的频繁移动,灰尘会损坏油封导致气弹簧漏气漏油的影响

以上,供参考

网友(点评):
确实,实际上活塞杆在上和在下都有人用,最常见的汽车后备箱就是活塞杆有的在上,有的在下。

网友:
我买过万向安装型的氮气弹簧,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品牌质量好点,使用寿命长?

这个基本看价格和使用环境,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寄两根给您试试

或者您说明一下大概的使用环境,温度,灰尘,使用频率,大气环境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看价格和使用环境,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寄两根给您试试

或者您说明一下大概的使用环境,温度 ...

谢谢!,我就厨柜上的翻开门,换了几次,差不多就用二年不到就漏气无力撑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就厨柜上的翻开门,换了几次,差不多就用二年不到就漏气无力撑不住。

橱柜门用气弹簧正常情况下都是行业内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