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用动滑轮可以吗

楼主(2024-03-01):
菜鸟求助,请问这样用动滑轮可以吗?

为了缩短配重的行程,用了两个动滑轮连接在一起安装在导轨上 竖直方向运动,这样可行吗?用一个动滑轮的行程是钢丝变化长度的1/2, 两个动滑轮的话就是其1/4吧?

网友:
同学习,麻烦大佬们看下是否正确,动滑轮看成旋转+滑块两个低副,那这个机构里就是4个旋转+3个滑块共七个低副,共5个配件=3*5-2*7=1;所以理论可行?

网友:
是的,4分之1。

网友:
看着是没毛病,单个动滑轮是1/4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的,但是考虑到滑轮和钢丝绳的相对滑动,有一些误差,作为配重用应该对精度没那么高要求话应该不影响!

网友A:
把动滑轮和定滑轮分别同心即可。
图示的动滑轮不会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动滑轮和定滑轮分别同心即可。
图示的动滑轮不会同步。

没明白,怎么绕线的,请问能再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动滑轮和定滑轮分别同心即可。
图示的动滑轮不会同步。

现在画了个大概,如图, 就是不知行不行

补充内容 (2024-3-2 12:56):
直觉 感到会卡住....

网友(点评):
感觉你这个机构怪怪的。 既然用直线导轨,为什么要用钢丝绳?可以用气缸,油缸和电动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画了个大概,如图, 就是不知行不行

结构布局的话,我会把配重集中做到一各框架结构里,再装2个滑块,框架中心布置在导轨位置,两边伸出结构来固定动滑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怎么绕线的,请问能再详细点吗

起重机的吊钩组的钢丝绳是这么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