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DIY一个机械手,关于电控与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24-03-01):
自己想DIY一个机械手,可以放桌面那种,负载3-5Kg左右,搞点小创造,今后拿这个写个专利,发个文章之类的
电控这块是用舵机好还是伺服电机?
没有学过机器人编程,如何能在一月内能掌握机器人控制语言?
以前同学研究过机械手,他们当时用的是控制卡,那都琢磨好长一段时间
有没有傻瓜速成式的编程语言,而且这种与语言和电控有直接关联的?谢谢!

网友A:
scratch了解一下,完全能满足你上述所有需求,舵机接好线,分分钟就转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编程基础

网友B: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有,有专业的电控系统,编程几天就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有,有专业的电控系统,编程 ...

那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atch了解一下,完全能满足你上述所有需求,舵机接好线,分分钟就转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编程基础

关节部位还是要有舵机控制呀?

网友:
你可以看看B站的稚晖君的视频

网友C:
这东西烂大街了,还可以有创新点来写专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节部位还是要有舵机控制呀?

肯定是要舵机控制,但是程序早就封装好了,直接调用就行,你可以把编程理解为搭积木,要什么程序就调用什么程序,也就在程序里设置一下脉宽,延迟等相关参数就行,不用自己敲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舵机控制,但是程序早就封装好了,直接调用就行,你可以把编程理解为搭积木,要什么程序就调用什 ...

必须要舵机才能支持这种编程
伺服电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烂大街了,还可以有创新点来写专利?

先搞出来,一步步上难度

网友D:
舵机有舵机控制器,可以直接输入角度,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有舵机控制器,可以直接输入角度,这个方便。

那配套的编程软件和语言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有舵机控制器,可以直接输入角度,这个方便。

那精度是不是不如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舵机才能支持这种编程
伺服电机不行?

可以是可以,舵机又便宜又好控制,舵机比伺服便宜,单片机也比板卡便宜多了呀,比如同一样一个旋转动作,舵机控制的时候就俩脉宽,伺服不得各种信号,脉冲,方向,反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配套的编程软件和语言是?

简单点的就Arduino,有现成的库。复杂的就C,C++,MATLAB这些吧,可以去找找资料。我之前只玩过Arduino控制小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精度是不是不如伺服

可以参考下B站稚辉军的视频,你要精度高,控制要厉害,还要自己能调。

网友:
稚晖君,,,
前几天看大这个大佬一个人撸机械手,从结构、电控、软件、交互使用……一个人全搞定,说是有开源。微博、B站应该都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点的就Arduino,有现成的库。复杂的就C,C++,MATLAB这些吧,可以去找找资料。我之前只玩过Arduino控 ...

Arduino图形化编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cratch了解一下,完全能满足你上述所有需求,舵机接好线,分分钟就转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编程基础

scratch不是小朋友学的图形化编程吗

网友:
看你定位什么价格,
我手上就有一款,之前发过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scratch不是小朋友学的图形化编程吗

感觉不适合lz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软件、算法略懂懂,可以交流下

网友(2024-04-09):
引用 楼主:
必须要舵机才能支持这种编程
伺服电机不行?

伺服也可以的,控制起来并不复杂。

网友(2025-07-26):
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