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字段的疑问及请教

楼主(2024-03-01):
CAD字段命令有时候会结果失效,出现如图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软件失心病发了

网友:
有规则的,我都是用字段来编辑特殊格式了,其实也没啥意思,就是想让一堆字是一个整体,否则,碎碎的,我可以用线段把那些复杂格式的字画出来

网友:
这非原生CAD标注,是从SW工程图转成DW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