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24-03-01):
像图示那样的圆形转盘要从倾斜位置翻转到水平位置 翻转结束还需要往水平移动一段,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根部不对,固定端与连接端都用鱼眼接头

网友:
楼上说的对,鱼眼端部上面再加一个水平限位即可。

网友:
最简单就是翻转一个缸,水平移动一个缸咯!

网友:
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倾斜下料的是板料还是大块料,看着悬空的较多,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气缸一端固定在滑块可靠,可否固定在左侧,从侧面进行推举;水平移动,可在侧面加一个气缸进行推拉吧!

网友:
可参考---运垃圾的,垃圾桶上升翻转机构。

网友:
翻转部分,固定端与连接端都用鱼眼接头然后气缸末端做个水平限位
水平移动看负载,负载小用个气缸行了,大的得上输送带

网友B:
非要倾斜上去吗,提升机构会不会更稳定

网友C:
建议用两个气缸一边一个(稳定型会比较好)顶上去连接处用鱼眼接头顶上去后水平气缸进行移动

网友:
初态和末态弄成曲柄的末端两个状态,曲柄起始位置做成转轴了?

网友:
您考虑一下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倾斜上去吗,提升机构会不会更稳定

感觉用气缸最方便,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两个气缸一边一个(稳定型会比较好)顶上去连接处用鱼眼接头顶上去后水平气缸进行移动

就是卡在了水平移动这,不知道怎么移动。因为倾斜上去的时候,一边是固定住当作转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一端固定在滑块可靠,可否固定在左侧,从侧面进行推举;水平移动,可在侧面加一个气缸进行推拉吧!

固定在左侧推不到水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