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可以替代调制45钢做设备大板嘛

楼主(2024-03-01):
如题,我自己半吊子啥事都凭感觉   一知半解

现在做半自动产线  有个焊接工位自重都要500公斤  占地约700*800mm

整条线2米七  采购找的供应商投了三天  我去问了才说 这么长的板子找不到调制池子还没开始做

我只能说不处理了先抓紧开工

然后就想P20以后替代行不行  问了人 是说可以  自己也查不到又有点担心   就想来论坛问问

老司机教教我吧

补充内容 (2024-3-1 15:35):
问了个本地加工商   没啥利益纠葛应该没必要骗我  他说现在不管客户给的什么材料要求  只要厚度五十以下的他们都给直接拿P20做

网友:
底板肯定是分开的,焊接工位的底板做厚,机架特殊画下就行了

网友A:
确实有点小白了,当初为什么要选45钢调质钢板的?选材料总要有个理由的,比如有强度或者表面硬度(耐磨疲劳强度)需求,但是外形重量限定不能用Q235或者Q345来做,不然为什么不选焊接性更好,成本更低的普通板材?先去搞清楚你这个设备的需求,再来考虑能不能用!其实按你问的,只是做个工位的东西,只要结构强度够,需要表面耐磨的单独贴板做就是,成本会低很多,而且容易加工!

网友:
完全可以的,加工时刀具磨损稍微多一些,成本比调质贵一些,但时间快,买好的厂家的,内部裂纹探伤也会好很多。不过精度不高的话,还是推荐大板要分几块。

网友:
只是底板为啥不用Q235

网友B:
这么点大就调不了质,发来东莞,1米的炉,

网友:
机架和安装底板 一般都是分开的,机架固定底板面 一次性加工下来。局部负载较重位置 机架上增加支撑位置。一般底板也不会去调质,除特殊位置除外。较大底板  也可以分块设计 这样热处理部分也可以 以较小尺寸去进行热处理。(P20 45# 未热处理前  力学性能总的来说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点小白了,当初为什么要选45钢调质钢板的?选材料总要有个理由的,比如有强度或者表面硬度(耐磨疲劳 ...

P20这类材料,都没有力学性能参数的标准。我找了一段时间,包括美国那本ASM圣经里面都没有力学参数,都是化学成分啥的。楼主如果找到,踢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20这类材料,都没有力学性能参数的标准。我找了一段时间,包括美国那本ASM圣经里面都没有力学参数,都是 ...

你就看名字都知道了,塑料模具钢,国内牌号3Cr2Mo(得什么价格了),你那个供应商明显在耍你了,要我直接换一家做了,做结构件的很少用这些模具钢之类的,除非和名字一样做模具、刀具、或者测量工具等能用到,一般结构件焊接的用Q235或者Q345,轴什么的用20,35,45,40Cr,42CrMo,基本的材料怎么选,简单的再论坛搜就有了,如果这些还没掌握,那么就多问问自己公司的长辈,别怕丢人,学到了东西都是你的,你那点自尊心不值一提!然后再告诉你45钢板有调质好出厂的,但是因为调质增加成本(而且大板容易变形),大部分人也用不到这么大整板,所以市场很少有你需要的规格的!尽量选Q235和Q345,基本随便找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点大就调不了质,发来东莞,1米的炉,

不是700*800    是一米一乘2米7
算了  大约明白了   这块板这次就这样了  下次再做准备换P20了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A:
你就看名字都知道了,塑料模具钢,国内牌号3Cr2Mo(得什么价格了),你那个供应商明显在耍你了,要我直接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