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 机架 600度退火后 如何检测退火效果

楼主(2024-03-01):
最近遇到个问题,我们共做了8台机架(长7m 高2m),采用退火是600度  曲线如下:机加工后,我们用激光测了下平面度,6台在0.5-1  2台在2.8。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退火不完全导致的这个异常

各位大师,有谁清楚这个退火后,如何进行检测结果,谢谢!

网友A:
这个和焊接 焊缝是否一致性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焊接 焊缝是否一致性也有很大关系

我想测下 退火后的机架    把这点给排除了

网友:
热处理的变形本来就难以控制。要求高的话,热处理之后再机加工。
热处理之后一般检测硬度和晶相吧。

网友B:
感觉这个工程师脑子有点乱。1.焊接机架想退火除应力,加热温度不够。2.长宽高超大的结构件,用一般机床加工,装夹不同、加工顺序不同、放置位置不同,变形就不同,哪为什么不采用二次加工。3.设计意思要零件高的平面度,哪为什么不把斜筋多拉一些,面板加厚一些。4.设计说零件太重不行,哪为什么不改变零件结构,分成多件拼接形式。

网友(点评):
兄弟,能不能把炎改成焱,这样五行均衡一些

网友:
这么大的机架焊接后退火处理,很难控制变形吧,对于高要求的安装面一般需要焊后再加工。如果纯粹要分析有没有退火到位,这个有点难咯,一般可以测焊缝硬度,更深的可以测焊缝应力,一般退火前有较高的应力可能有100Mpa左右,退火后一般应力会下降到30-40左右吧,所以大机架即使焊后加工,加工后依然会有变形发生,我就有10多吨的架子焊后加工后变形了,安装时测量平面度不够,割了面板重新焊接,后面扔在那里时效很久再加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工程师脑子有点乱。1.焊接机架想退火除应力,加热温度不够。2.长宽高超大的结构件,用一般机床加工 ...

大哥  我问的是 如何测退火后的机架,退火是否有不达标的情况。。。。

网友(点评):
不达标是因为材料不均匀引起的,关热处理什么事呢?

网友C:
测硬度可不可以检查是否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硬度可不可以检查是否达标?

我查资料  有这个说法  但硬度多少 没查到标准

网友C:
|拓跋cc发表于 03-01 13:50
我查资料  有这个说法  但硬度多少 没查到标准

没有查到标准可以用一块厚度相仿的料子一起热处理,最后做敲击的对比试验。

网友(点评):
你力气大,一敲没准就断了。我力气小,使劲敲都敲不断。 那么,问题来了,以谁敲的为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查到标准可以用一块厚度相仿的料子一起热处理,最后做敲击的对比试验。

Good c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焊接 焊缝是否一致性也有很大关系

这个确实有 但差的有点大了

网友D:
热处理应该带试棒做性能试验,
600度退火依据是啥,温度跟前道热处理温度相差多少,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退火过程中机架的摆放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应该带试棒做性能试验,
600度退火依据是啥,温度跟前道热处理温度相差多少,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

温度 这个是行业规范。  这个机架摆放影响有 但不大。我做过测试  采用机械振动时效仪2h,做出来是平面度是2.5。没有退火的是在3。  退完火的 这次验证8台有6台 还可以在1以内,2台是2.8  所以我怀疑是退火问题

网友:
对于大型焊接的机架,退火的效果只是消除焊接应力,所以退火的结果甚至会导致变形更多。这取决于你焊接焊缝的对称性。还有结构材料的本身应力。如果你想判断是否是退火原因,可以多做一些小型机架,这个必须经常做实验才能得到经验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焊接 焊缝是否一致性也有很大关系

焊缝一致性  怎么理解 老板

网友(点评):
如果是机器人焊接的 有工装夹具 焊接电流及轨迹一致性比较好点,手工焊接人为因素占比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