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材料类型

楼主(2024-03-01):
有没有一种软管,可以在不充气的时候是收缩状态,充气之后变为伸展状态?

网友:
你说的是气球管。。。。

网友:
你没见过气球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说清楚,例如你要求收缩状态大小,充气膨胀后大小,根据这两个算膨胀率,再来选择材料,一般硅胶管/乳胶管,可以满足需求,就看你要的膨胀系数,和气压大小了。

网友:
孩子的充气兔耳朵帽子,,,,,

网友:
网上有一种洗车水枪的水管,加水伸长,放水后回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