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标粗糙度Pt和Ra或Rz怎么转换?

楼主(2024-03-01):
正文如题

网友:
问社友不如问客户,对应的是多少Ra或Rz

网友:
你自己重新标一下是要你老命吗,你这刚入行就多干活,磨洋工也是干活、
就当熟悉熟悉软件了

网友:
日本标准中的粗糙度参数Pt和Ra(或Rz)可以相互转换。下面是它们之间的一些转换公式:

Pt(峰谷高度)和Ra(平均粗糙度)的转换:
Ra = (Pt1 + Pt2 + Pt3 + Pt4) / 4
其中,Pt1、Pt2、Pt3和Pt4分别表示4个相邻峰和谷的高度差,通过测量并计算它们的平均值可以得到Ra。

Pt和Rz(最大峰谷高度)的转换:
Rz = Pt1 + Pt2 + Pt3 + Pt4
其中,Pt1、Pt2、Pt3和Pt4同样表示4个相邻峰和谷的高度差,将它们相加可以得到Rz。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转换公式是近似值,真实的转换可能会因具体的测量方法和标准而略有差异。在实际应用中,建议参考相关的标准规范或咨询专业的测量人员以获取准确的转换结果。
自己懒,又不问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