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公斤左右的设备如如何搬运发货

楼主(2024-03-01):
如题,最近公司要做一台设备,台面是大理石的,尺寸100cm×100cm×10cm的,密度按照3.1来算,大概三百多公斤,台面上重量大概也有200公斤左右,到时候设备发货,如何搬运这个设备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难点在于我们这里不是车间,而是实验室,所以大型起重设备根本进不去,

2.这么重的设备我也是第一做,整体设备受力情况,支撑怎么做我还没思绪,这个可以单开一个帖子,详细说
3.因为台面是大理石材质,这个如何保证发货的时候大理石不会碎裂呢,

补充内容 (2024-3-4 11:21):
很多老哥说大理石底下做个框架,框架用万向轮去推,这个做法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我大理石底下不能焊接架子做框架,因为我这个设备对震动有影响,所以大理石底下是四个气浮腿支撑,和大理石是...

补充内容 (2024-3-4 11:22):
目前初步打算先买个那种小型的液压叉车,然后在大理石上面打吊环或者开几个孔串绳,然后用叉车把大理石台面抬起来

网友:
600KG一个人手叉车,再不行一个千斤顶,在2002年,搬厂,连手叉车都没有 ,4T的冲床都 从车间用铁棒滚出来,
600KG,打个架子,不行焊个钢架,

网友A:
装个能载重1000公斤的万向轮推出来拉走,下面焊接机架

网友:
手动叉车

网友:
做个外框,包着减震的,大理石放里面。

网友:
1、设备底部用福马轮,保证可以人工推送到门口或者电梯里
2、设备底部需要框架,这样可以让叉车或者吊机吊绳进入好装载
3、600kg的设备对于框架要求不是非常高,自行做一个焊接架就行,大概60*60*4的方管焊接足够
4、楼层承重,你这个应该一个平方,你首先得确认实验室是不是正常的楼板,能不能承重
5、大理石组装到框架,这个需要在大理石上提前做吊环孔,再买几个吊环,300kg,如果在楼上组装,到时候多喊几个人拉一下就行,最好在有高位叉车或者电葫芦车间装起来,然后框架下边有福马轮之后,运输就简单了

网友:
窗户尺寸允许的话,在窗户位置打孔焊接一套滚道直接运送到预定位置,在预定位置焊接个框架用手拉葫芦慢慢放下

网友:
叉车叉出去就行了啊,这么小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地牛就拉出去了吧

网友B:
大理石,又不是和田玉,密度没这么大

网友:
年前看了一篇新闻,重庆棒棒军抬2吨的检查设备上几十米的台阶,这600kg小意思啦。

网友:
叉车简单得一批,把重心和叉点确认好就行。

网友:
有钱买个气垫,没钱请几个农民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理石,又不是和田玉,密度没这么大

准确来讲应该是花岗岩,密度大概在2.9左右

网友(点评):
嗯,机械上大多用花岗岩,不知啥时都叫成大理石了

网友(点评):
2.9密度应该质量蛮好的那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能载重1000公斤的万向轮推出来拉走,下面焊接机架

这个做法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我大理石底下不能焊接架子做框架,因为我这个设备对震动有影响,所以大理石底下是四个气浮腿支撑,和大理石是分体的,和图片差不多,只不过把图片上面台面换成大理石了

网友C:
好奇,气浮腿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气浮腿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底下就是气浮腿,上面平台我们是大理石的

网友D:
电梯能否受得了?几个轮子,这种载荷最好让电梯公司校核一下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梯能否受得了?几个轮子,这种载荷最好让电梯公司校核一下电梯

我们这实验室是一楼,客户那边具体还不清楚呢,应该是有货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