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一样,分布载荷和集中载荷的轴径选择是否相同

楼主(2024-03-01):
材料力学忘光了,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肯定不相同。

网友:
谁告诉你图中扭力相同的?

网友:
明显受力点跟支撑座的距离都不一样,怎么就相同了,不是简单的相加吧

网友:
大哥,你这是找喷贴啊

网友:
扭矩图不懂吗?材料力学学过吗?

网友:
你这不是忘了,这就是根本没学

网友:
下个MSTEEL,装在AUTOCAD上,自己回去慢慢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