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受力分析

楼主(2024-03-02):
有做受力分析的高手,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24-3-21 08:52):
受力分析的结果如何解读

网友:
你不贴个图?

楼主:
像这样的箱体如何做受力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的箱体如何做受力分析

问题太粗略了

是图示中的框架结构的受力分析?

如果就是框架结构的本身,或者说受一定载荷下的受力表现

重点是简化模型,如图中受力构件可能含有梁、杆、钣金壳体、实体构件,对于不同构件分析略有不同,如果全用实体,由于其构件在力学上的表现和目的不同,分析结果非常难判定,由于构件间的结构厚度和长度的比值差异巨大,对于分网会造成较大麻烦,分析结果就更不好说了。

所以最好把整体分为不同构件的组合,然后按力的传递的顺序,由一种构件开始,逐步向下向后传递上一步分析结果,对不同阶段的结构分析承载、弹性塑性变形情况、安全情况等。

先看趋势、再辅助手算定量判断分析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粗略了

是图示中的框架结构的受力分析?

这是一个房车车厢,承载重量在底面,主要荷载为车内装饰柜子及设备,要考虑车辆行驶中的风荷载,及车厢的扭动

网友:
有限元分析还得是专业软件搞

楼主:
有没有类似巴士车厢受力分析的案例或者集装箱箱体结构的受力分析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