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h6的过盈配合的孔和轴具体如何装配

楼主(2024-03-02):
R7/h6的过盈配合,要怎么组装啊,硬砸吗?还是用加热或者液冷的办法?

网友:
这点过盈,用铜棒或铜锤就可以打入。

网友:
如果配合孔是盲孔的话,加热后装配应该不是很理想。
做工装使用压入法将配合零件装配到位,工装用于保护电机轴承(使电机轴承滚动体不受轴向力)。

网友:
抹点油,硬砸。

网友A:
上面那个是孔公差,下面那个也是孔公差,孔孔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孔公差,下面那个也是孔公差,孔孔配合?

孔轴吧,应该是h6,不是H6

网友(点评):
所以才觉得有问题

网友:
6个的尺寸  0.15左右的过盈量?

网友:
电机轴承受的轴向力是有限制的,砸了肯定会出问题。拿液氮冻呗

网友:
加热最方便,液冷成本较高

网友:
R7/h6吧,敲一敲就进去了。

网友:
才1到3丝的过盈,不叫个事

网友(2024-04-01):
大厂冻。小厂烧。路边摊全靠敲!!!

网友:
这个公差是不是标错了,R7是孔吧?h6才是轴吧?,拿液氮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