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零件寻求加工

楼主(2024-03-02):
感谢楼下各位大神!
通过大家指点,发现第一个问题是3mm孔相切,现在重新选了内装元件,3mm改成2.5mm,圆心位置不变,请问能不能加工?
估计还有其它问题,请给位指导,谢谢!

楼主:
问了本市五金市场的机加工,说孔太小无法加工。
请大神看看,能不能加工,或者修改图纸,满足加工工艺、公差也可以修改。
图纸可能不合理,我不是机械工程师,公司外委机械工程师画的图纸

网友(点评):
问了,说不能加工

网友(点评):
标题应该加上,连春哥都说不能加工,大家都来看看

网友(点评):
可能哪里不合理,我不懂加工工艺

网友:
不是搞机加的啊 别喷 ,我只是问问你这个技术要求是表示粗糙度的意思吗?我没看到你内孔要求粗糙度。这个里面孔只能钻吧 ,但是钻头太小容易断,加工是有难度但是有厂是能加工的 。能否改改材质呢 非要用不锈钢,用铝合金的可能会好加工些吧 。

网友(点评):
本意是钻孔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可以加工 刚看了楼下说的 sorry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我自己不懂加工工艺

网友:
你这个图纸 没问题么?我看着怎么这么奇怪啊?

网友(点评):
外委机械工程师画的,我没看出来问题

网友A:
没法加工,孔相切。

网友(点评):
大佬,问下孔相切加工的时候薄弱的薄壁位置就破开了,是这个意思导致加工不出来吗 谢谢

网友(点评):
破开了是肯定的,不影响装配

网友(点评):
大佬再问个问题 这个孔能不能铣就算是相切他铣出来应该也没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加工,孔相切。

孔相切就不能加工吗?如果不能相切,也没什么空间,只能留很薄的间隔

网友(点评):
真想加工考虑电火花看行不,或3D打印。机加钻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钻的话,钻头是尖的,他下去的时候如果旁边的孔钻好了 ,没办法定心就跑了 ,这个还容易断头。我不是搞加工的是做设计的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如果用铣刀可以我认为 就算破了可以定心

网友(点评):
这图肯定是不懂工艺的设计做出来的

楼主:
通过大家指点,发现第一个问题是3mm孔相切,现在重新选了内装元件,3mm改成2.5mm,圆心位置不变,请问能不能加工?
估计还有其它问题,请给位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尹志春

工艺很简单 ,车床加工,线割 割2MM的小孔,2.5钻孔,多简单 ,就是单 件,怎么报价,报1000,客人不骂娘,但对加工来说,这个车床10分钟,线割 打钼丝孔,割夹具,线割 3小时完成,再用2.5钻头沉头,估计一个工人一天就搞这件,还不一定搞好,,

网友(点评):
搞错了吧?肯定先得钻2.5孔才能穿线切孔呀,否则穿孔那么粗糙不把钻头搞坏才怪。最好办法是直接全部用钻套钻孔。

网友(点评):
2.5钻24深,怕偏,线割后再钻就有导正作用,不会偏,钻头用合金钻,用数控机床打就不会坏钻头,

网友(点评):
楼主说得对,搞出来都是天价!产品试制件,客户又不愿意给高价,那么这个产品就没人愿意去做,淘神费力。。。

楼主:
已经委托尹总加工。感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心细水平高的,问题不大,稍微耗点时间。
不锈钢不好搞,如果能换成黄铜就爽多了。

网友C:
这个需要做模具的来加工,属于专业厂家的活儿了,涉及到长细孔,找一般的作坊肯定搞不定,你在哪里,量大可以帮你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做模具的来加工,属于专业厂家的活儿了,涉及到长细孔,找一般的作坊肯定搞不定,你在哪里,量大可 ...

已经委托社友尹总加工了

网友:
(σ≧∀≦)σʸᵉᵃʰᵎ~:; ✨制作两个组合件,行不行⁉️

网友D:
加工不难的,2mm孔线割,两端2.5工艺孔电火花,因为太深了,这个2mm要是钻的话,又是不锈钢,比较难做,线割简单很多,主要难点在内壁表面粗糙度,需要见光,这个抛光麻烦点,孔太小了,没法做太快本身又是线割和电火花做出来的,表面是砂面,需要慢慢铰一下,然后羊毛轮打光

网友(点评):
我也没注意,也不知道见光是什么意思。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不难的,2mm孔线割,两端2.5工艺孔电火花,因为太深了,这个2mm要是钻的话,又是不锈钢,比较难做,线 ...

感谢指导。见光这个要求应该是设计工程师随手拷贝的。没这个要求,3mm孔里装3mm的陶瓷管,钻出来就行。我是总负责,但我只是硬件工程师,不懂机械。
这里感谢大神指出图纸错误。
应该还有其它不合适之处,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委托社友尹总加工了

尹总成本低,人工基本不要钱。

网友:
可以加工的,放电加工嘛

网友(2024-04-12):
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