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们指点指点,转动轴这样设计可以吗?低速运转

楼主(2024-03-02):
(图片)

网友:
一看就是高级货

网友A:
如果空间有余的话,轴承固定与同步带轮固定不要用一套锁紧螺母,要分开。再,锁紧螺母一处用一个即可,不要用2个。

网友B:
干嘛两头都用唇环,两头都密封了,温度高了里面的气咋办啊还有这玩意打轴承的时候是个问题,装配师傅会撂挑子

网友C:
个人觉得不合理,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工,装配,拆卸?

网友:
安装拆卸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间有余的话,轴承固定与同步带轮固定不要用一套锁紧螺母,要分开。再,锁紧螺母一处用一个即可,不要 ...

空间有限,锁紧用的是圆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两头都用唇环,两头都密封了,温度高了里面的气咋办啊还有这玩意打轴承的时候是个问题,装配师傅会撂挑 ...

内部填了润滑脂,中间的孔是用来吹空气的,装配的话,我想的是轴套两端把轴承外圈打好,然后把轴的大端这边油封和内圈打好之后垂直放进去反过来装配另一头

网友:
得加个注油孔。

网友D:
1.尾部端盖应该和圆锥滚子轴承保持架干涉了,仔细再确认一下这个尺寸。
2.整个轴承锁紧应该有自己的锁紧螺母进行调节。如果只靠同步轮后面的螺母,这很不合理

网友E:
这种结构的压盖不用压到轴承外圈,那地方有可能蹭到保持架了。

网友F:
我觉着可以,之前搞过类似结构 ,速度慢满足使用应该是可以的,我弄的是手推的,反正感觉只要能转就行,但是那会我们装配的时候这发现这玩意如果悬臂转的时候会倾斜,说明轴承游隙没调好,但是当时我们也没找到原因,后面只能去垫悬臂让他强行平 。不知道我表达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着可以,之前搞过类似结构 ,速度慢满足使用应该是可以的,我弄的是手推的,反正感觉只要能转就行,但 ...

弄一样大的话,整个轴承套外径就要加大,下端有个压盖用螺丝固定的,位置嘚让出来,现在各位前辈的一致意见就是轴承游隙应该有单独的锁紧螺母。我改一下

网友(点评):
弄不弄一样大看设计其实是可以的,都用小一号不行了。只是下面内档应该不能挡 ,我也不懂 你这个后期安装也会出现转心偏了,那头受力就会让间隙越拉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的压盖不用压到轴承外圈,那地方有可能蹭到保持架了。

轴承外圈不用压盖的话,外圈会窜动吗?为了方便装配,孔的公差是H7,直径55H7+0.03

网友(点评):
朝哪窜,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的压盖不用压到轴承外圈,那地方有可能蹭到保持架了。

保持架这里我把压盖的内孔加大吧

楼主:
大哥,后端轴承锁紧的是标注件还是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尾部端盖应该和圆锥滚子轴承保持架干涉了,仔细再确认一下这个尺寸。
2.整个轴承锁紧应该有自己的锁紧螺 ...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后端轴承锁紧的是标注件还是自己设计的

标准件 图的结构你就按照这个图纸干就行了 自己随意发挥容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合理,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工,装配,拆卸?

大佬,加工会有什么问题吗?装配我想的是想把轴承外圈打进轴套,再把轴芯大端的油封和内圈上好,放进去反过来上尾端的内圈、压盖、油封。拆卸的话,往上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标准件 图的结构你就按照这个图纸干就行了 自己随意发挥容易错

好的

网友(点评):
你的内档不能挡,你才和这个哥哥发的一样

网友:
16楼描述非常清楚了,按图施工

网友:
怎么调轴承间隙

网友H:
轴承座不对吧,上轴承的外圈不好拆

网友:
下轴承这两个地方感觉也不用跟轴和轴承盖接触

网友I:
下轴承内圈注意下

网友:
轴承外圈永不拆卸吗

网友:
一看就是大学生

网友J:
你这用在什么地方的?低速是多少。
另外你这种结构在洗灌旋三合一一体机上很常见,它的主传动就是类似你这种结构,每分钟看产能,每分钟15-20转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了?

冲瓶机主轴截图

冲瓶机主轴截图

网友:
轴承间隙调整不了,背帽再紧都没用

楼主:
照前辈们的意见改了一版,就是上油封那个地方不好拆分了,暂时先这样吧,另外回复里面怎么上传图片,点图片,让我输入图片地址。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前辈们的意见改了一版,就是上油封那个地方不好拆分了,暂时先这样吧,另外回复里面怎么上传图片,点图 ...

这样改了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用在什么地方的?低速是多少。
另外你这种结构在洗灌旋三合一一体机上很常见,它的主传动就是类似你这 ...

零件高频加热的主轴,转速50转左右吧

网友:
上面的轴承怎么装啊?我没看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尾部端盖应该和圆锥滚子轴承保持架干涉了,仔细再确认一下这个尺寸。
2.整个轴承锁紧应该有自己的锁紧螺 ...

为什么你这个轴一侧装了4个轴承呢?

网友:
感觉做的有点复杂  不知道下面一坨是什么东西

网友:
1.軸承選用建議選用深溝軸承,目前選用的圓錐軸承在安裝和拆卸都有問題
2.會有漏潤滑油的現象,在下端套環處,主要是軸孔間隙
.....

网友K:
参考轴承座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的压盖不用压到轴承外圈,那地方有可能蹭到保持架了。

我改了一版,大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尾部端盖应该和圆锥滚子轴承保持架干涉了,仔细再确认一下这个尺寸。
2.整个轴承锁紧应该有自己的锁紧螺 ...

改了一版,大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轴承座不对吧,上轴承的外圈不好拆

改了一版,大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轴承内圈注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参考轴承座固定的

好的,谢谢

网友E:
基本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可以用了,,,,,

大哥,还有哪个地方不合理吗?我确实没看出来

网友:
没注油的地方,装的时候多抹点油,用进口的。还有这两个地方留那么长干啥,特别你轴承内圈和轴是过盈的,上面那留那么长一截拆装的时候多难受

网友(点评):
他这个低速轻载,过渡配合即可,,,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4-14):
相似的结构之前使用过,效果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