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怎么钣金拆图呢?

楼主(2024-03-02):
这样的零件怎么钣金拆图呢,拆为几块?

网友:
拆成三件超过2.4米,再拆,般板料2440长

网友:
拆什么钣金,这是几块拼焊的,什么钣金?一点钣金成型不用都可以拼出这个结构。

网友:
拆3部分。

网友A:
横截面都是一样的吗?可以考虑用方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截面都是一样的吗?可以考虑用方管做。

也要看lz有什么要求,是否要求美观,少焊缝,负载等等。

网友(点评):
要求美观

网友:
至少分三件,平面方法兰一件,内外圈围板各一件,然后每件是整块下料还是拼接你们自己定

网友(点评):
整块下料和拼接各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首先,你得明确零件需求,比如是否允许C型直段截面焊接
其次,结合零件尺寸决定加工工艺

网友(点评):
需要外观平滑好看,求最优方法。

网友:
整块下料可以省去焊接打磨工序,而且外观更美观,拼接提升板材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