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制作零件的标注属性

楼主(2024-03-03):
零件的属性都是一个单独输入吗,然后在生成bom表吗?怎么制作一个比较规整的bom表

网友:
自定义属性了解一下

网友:
1.麦迪/今日制造,可以自定义、批量修改属性,自动生成所需的BOM;
2.学习、观察上述辅助工具生成的零件属性、bom参数之间的关系,尝试自己制作零件模板,生成bom。
3.结束

网友A:
我自己做了这个,

楼主(2024-04-09):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这个,

谢谢,已经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