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和铜合金状态的力学性能问题

楼主(2024-03-04):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纯铜的供货状态,根据标准:GB/T29094 铜和铜合金状态表示方法,其中纯铜冷加工的硬化有多种情况:H00、H01等等,但是状态为1/8硬化和1/4硬化,那材料不同的状态有对应的具体力学性能数值标准吗?冷加工会改变材料的力学性能,但是我没有查到对应的具体数值,希望有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冷加工由不同的加工企业来实施,其结果也必然不同,所以不可能有什么标准。想知道最后强度提高多少,可以自己做试样测试。因为正常思路都是按照没实行冷加工的强度来设计计算,谁也不会说指望着冷加工来提高强度,然后自己根据这个冷加工后强度来设计算。冷加工提高的强度是用来锦上添花的,提高富裕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