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见的三角架受力分析探讨请教?有图

楼主(2024-03-04):
如下图,生活中常见的三角架,请问各点受力情况是怎样的?F2=F3?图1和图2的区别是什么?谢谢?见第一张图,第二张删不了了

网友A:
画图要严谨,第二个图定滑轮是如何固定的没有表示。

网友A:
按照目前途中理解的,第一张图中的三角形结构是一个整体,F1和F2表达都不准确。第二张图中斜支撑的杆为二力杆,受力分析算是正确的。最好给每个力都起上名字,便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要严谨,第二个图定滑轮是如何固定的没有表示。

巳重画,见第1张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目前途中理解的,第一张图中的三角形结构是一个整体,F1和F2表达都不准确。第二张图中斜支撑的杆为二力 ...

已重画,见第一张图,谢谢

网友:
说多少遍了,杆件独拆开分析。

网友:
1F2=F1的水平分力

F3=F1的水平分力

2.
F1=根号二G
F2=G
F3=F1的水平分力

网友:
花点时间把理论力学刚体静力学中的平面任意力系了解一下,你画的这种模型在工程力学的入门课程中常见。即使网友高速你了,之后还是搞不懂

网友:
带入你想要的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