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24-03-04):
一块板材上面有4个螺钉,受到如图所示的离心力,我想对螺钉进行剪切强度校核,我首先想先求出螺栓组的扭矩,这个扭矩如何求取?

这个板材上螺钉的方向,并不像联轴器的螺钉方向,力臂D如何求取?

或者通过有限元受离心力分析下?然后探测此处受力?谢谢!

网友A:
个人观点
螺钉和板材之间是通过螺牙连接的。这个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不需要考虑离心力。除非你的旋转速度比超音速飞机还要大,而且还是瞬间停止的。
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麻烦楼主将转速,加速度,选择时间,还有质量和大概的尺寸告知一下。因为已知条件比较少,这里分析不出来。

网友(点评):
你但凡对预紧力的有点了解,也不会说出什么螺牙连接这种可笑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螺钉和板材之间是通过螺牙连接的。这个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不需要考虑离心力。除非你的旋转速度 ...

为何不考虑离心力?那没有离心力,那转矩如何求取

网友(点评):
螺钉是孤零零的连接到板材上的吗,所以你的提问的问题就包含着荒谬。

网友:
螺钉质量不大,转速不是极高的情况下,觉得离心力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楼主的螺钉是不是用来紧固另外的惯量较大的零件的?因为只考虑螺钉的话,一般离心力跟预紧力产生的摩擦相比都是妥妥的弟中弟。
思路大致为:离心力沿径向,靠螺钉紧固的两零件之间的摩擦力克服,知道摩擦力就能做剪切校核了。另外摩擦力由预紧力产生,知道预紧力就能估算螺钉打多少力矩。

网友:
还是保持沉默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