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为三角架受力分析公式,请指教

楼主(2024-03-04):
如下图,是我理解范围内整理的公式,是否正确,错在哪,真心请多指教,谢谢,因为请教了很多人,各个算法公式都不一样,所以发论坛请教一下,谢谢各位了,只需要公式正确就行

网友A:
F3的力,沿着杆。。。
受力分析,得把选取的对象独立出来,比如说某个质点(右上角的三角形交叉点),它受三个力。其一:绳(假设是绳子)给它的竖直向下的力,大小等于重物的重力;其二,水平绳给的拉力,方向水平向左,大小也等于重物的重力(绳的特性);其三,斜杆给的支撑力,方向为沿杆的方向,斜向上。
三力平衡,求解。

你这理论力学分析,真的要重学了。

网友(点评):
那几个F不是我的受力分析图,是为了求这几个力让大家看明白,

网友(点评):
还有能画个示意图吗?谢谢

网友(点评):
根据你的描述,那么公式是F1=F/COSA?是吗?

网友B:
力三角平衡

网友C:
受力分析是每一个段杆件拆开受力分析,好好翻翻书。

网友(点评):
翻书了,和这个实际情况相同的没翻到,所以有此一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的力,沿着杆。。。
受力分析,得把选取的对象独立出来,比如说某个质点(右上角的三角形交叉点),它受 ...

谢谢解答,就是正在学,能具体的说一下F1=❓,F2=?,F3=❓,我真想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三角平衡

谢谢解答,就是正在学,能具体的说一下F1=❓,F2=?,F3=❓,我真想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力分析是每一个段杆件拆开受力分析,好好翻翻书。

谢谢解答,就是正在学,能具体的说一下F1=❓,F2=?,F3=❓,我真想知道,谢谢

网友:
在分开求解时要注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方向标识,图上除了竖直杆,在忽略杆自重情况下其他都是二力杆,一般三角函数就能求出

网友(点评):
谢谢,能给个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厉害的

感谢回复,设A为30度,M的重量(为了好计算,就设定M=F=100N),那么请问三角架上平面杆和斜杆的力是多少?谢谢

网友(点评):
我菜鸟,机械爱好者,一点不懂,你问问文心一言看看

网友E:
先要明确三角架的角点位置是什么约束,是铰接?滚轮?还是焊死的?约束不同,求解方式和结果当然也不同

网友:
有限元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要明确三角架的角点位置是什么约束,是铰接?滚轮?还是焊死的?约束不同,求解方式和结果当然也不同

请问铰接怎么求?

网友:
和11楼问的一样

这个杆系 连接方式 是 固定 还 铰接

约束不同分析方法也不同

如果是焊接 可以理解是 三个杆是固定
如果是铰接  中间的加强筋杆 斜杆 应该是 二力杆 只受拉或压

网友(点评):
我理解他就是问个很基础的问题,不用复杂化了

网友:
错了,F2方向反了

F1=根号(F平方+F2平方)

F2=sinA × F1
F2=F3

你图中a1=a    这个是初中物理知识了?这是转行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铰接怎么求?

铰接的情况就比较简单,可以仅在理力范围内求解,图中杆1、杆2均可看作二力杆(忽略杆自重)三个杆件可以单独拿出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铰接的情况就比较简单,可以仅在理力范围内求解,图中杆1、杆2均可看作二力杆(忽略杆自重)三个杆件可以 ...

非常感谢,同意你的分析,你这个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