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涨紧套设计,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4-03-04):
设计了一款涨芯卡紧胎具,涨套采用的是60Si2Mn
涨套的退让还可以,就是使用了2千多次后发现,外径变大了0.2mm,导致和工件孔的配合间隙过小,请高手指导一下在设计上有什么问题,是分瓣的口割的过长了(3.5处),还是分的瓣太多了?

网友A:
变形了,说明局部应变过大,理论上槽越长,槽越多应变会更少。
还有硬度多少?太软了也容易变形。

网友:
涨紧尺寸是A,加一个维持环,大0.05左右,这样无零件过压时,胀套不会长时间被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了,说明局部应变过大,理论上槽越长,槽越多应变会更少。
还有硬度多少?太软了也容易变形。

自己凭着感觉调的质,考虑到会有一定影响,还有我看有的朋友简易割完槽后再精加工,可是割完操后无法锁紧呀,怎么精加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凭着感觉调的质,考虑到会有一定影响,还有我看有的朋友简易割完槽后再精加工,可是割完操后无法锁紧 ...

你这个会不会久了热处理应力释放自已变形的,或者热处理硬度达不到。还有会不会出3楼说的,没有产品时候过压,导致变形超过弹性极限。

网友:
弹簧涨套的工艺应该是:严格的热处理要求,精加工全部完成后,再沿圆孔处剖开.在设计时一定要遵循:尽量槽数为偶数,这样好线切割,如果真正只能奇数的话,那就用薄片砂轮切割剖开.

网友:
我觉得是分瓣的口割的过长了

网友:
可能是热处理的问题,可参考弹簧的热处理要求

网友:
坡度会不会太大了?导致张紧的时候只有局部受力?小白具体工况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