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24-03-04):
直线滑台模组运动机构 ,垂直使用,丝杆直径16mm  ,螺距5mm  行程150mm  丝杆长度260mm  进给速率150mm/秒  加减速0.1秒  运动间歇时间0 ,负载(滑台+工件)12kg (直驱没有配重)  ,采用60伺服电机(不用减速机,配抱闸)。请教电机选用多大功率的?多少NM?

网友:
100W有点悬,用200W的保险点

网友:
估计扭矩0.2N差不多了

网友:
这里面计算都有把参数输进去就可以了

非标设计最强自动计算 (2021最新) (1).XLS

楼主:
才疏学浅,不会算呀  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算算

网友:
100W,0.3NM,是我的话我得加减速机,或者选86-400W的垂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