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台长度问题

楼主(2024-03-04):
调心轴承22208厚度23,为什么轴台卡簧槽的位置,要设计在长度24的位置上?

网友A:
左边1.7的位置是卡簧槽,右边数字看不全,估摸着是2,那个要么是退刀槽,要么是设计人员留作其他用的

网友:
因为设计尺寸24,而实际尺寸23.5,也可以判定为合格。

网友B:
右边是砂轮的越程槽?

网友(点评):
如果砂轮越程槽有点窄了吧

网友:
这种设备应该对装配要求不是太高,转速低,否则不会用卡簧,应该用锁紧螺母,是工况决定的,因此不必过于纠结。

网友:
装配允许有一定的间隙吧

网友:
卡簧防止轴承窜动的,24轴的面你做成跟轴承23一样,卡簧有用吗 ?你卡轴还是卡轴承

网友:
设计工况是轴向窜动不影响使用,要么另一端固定。

网友:
问问原设计,也许他选的轴承和你想的轴承不一样,厚度不同

网友:
会不会放一个厚的铜垫片

网友:
可能另一端定位了或者轴承外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1.7的位置是卡簧槽,右边数字看不全,估摸着是2,那个要么是退刀槽,要么是设计人员留作其他用的

右边2*1.5退刀槽,是让轴承贴紧轴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砂轮的越程槽?

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