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件表面点色标

楼主(2024-03-04):
如题,大哥们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客户要求在产品表面固定位置增加三处色标,每处色标为圆形直径大概8-10MM,产品是铝件,做不同的产品需要切换不同的颜色,(可以考虑手动切换)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应用,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没看懂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增加色标,直径8-10mm,最直接的不就是找个标签贴上去就完了

网友A:
涂料行吗?圆形海绵或者硅胶头,一沾一按,或者用记号笔?买个大记号笔,头子剪断,只要直柱面

网友(点评):
还有油墨喷涂?

网友:
你这个要的直径有点大,直接用印章吧,本身有弹性,用一个气缸压一下就行,定期加墨或者直接换就行,淘宝很便宜,啥端头样式都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料行吗?圆形海绵或者硅胶头,一沾一按,或者用记号笔?买个大记号笔,头子剪断,只要直柱面

这个也有考虑,主要担心涂料容易干,记号笔一个是直径不太够可能,一个也是容易干

网友B:
多次氧化,可以做不同颜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多次氧化,可以做不同颜色

二次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二次氧化

二次氧化

网友C:
我只见过打标机,可以在零件上打刻二维码或者数字字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次氧化

工艺不是客户想要的,就是做个色标,氧化的话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料行吗?圆形海绵或者硅胶头,一沾一按,或者用记号笔?买个大记号笔,头子剪断,只要直柱面

油墨喷涂确实感觉可行,具体还得在搜搜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见过打标机,可以在零件上打刻二维码或者数字字母等。

因为有不同的颜色,打标机估计要么白色要么黑色这种刻蚀,应该不好实现这个需求吧

网友:
客户要求不同颜色,应该是为了区分不同零件,便于装配时防错。
其实二维码配合扫码枪,是更好的识别和防错措施。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这个客户。

网友:
自动印刷或者自动喷码机,适合小件
大件就手动印刷吧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容易干是什么意思?需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
丝印,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