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在运动过程中如何模拟仿真受力等分析

楼主(2024-03-04):
  求助,如图所示,物品码放后如何用软件或用什么仿真模拟工具模仿真实运输情况下的一个情况,如车辆急刹、产品之间的支撑块断裂、受力不匀等情况的发生,这样可以在设计的考虑到风险问题点,在支撑块或打包上做好防护措施,避免后期的损失。

  有懂得大佬可以联系,有偿。

网友:
这是一个包装问题,不需要分析受力吧。设计包装方案和包装材料对包装公司来说很简单。

网友(点评):
目前我们用的支撑块有时候会断掉,然后一整拖产品都会倒塌,有时候也会因为车辆急刹导致的产品倒塌,所以我想有没有方式做个仿真分析的。因为一般专业的包装公司应该都会有仿真分析吧。

网友:
模型复杂了不好计算,支撑块可以进行强度分析,刹车工况不好算。专业的分析公司应该能做

网友(点评):
专业的分析公司该收多少钱?就他这玩意儿。

网友:
一个理论力学分析的问题,你要有什么分析软件?
说句难听话,你要是一点儿力学不懂,你分析个毛啊。

网友:
急刹的加速度也不算大吧

网友:
急刹这种加速度不好估计,有参考值最好

网友:
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如果你说要因为下游包装的问题去修改我的设计,而且是因为他们判断不了什么样的包装可以保护我的产品,甚至要根据他们设计的包装修改我的产品? 你觉得这个逻辑合理吗,除非产品的包装确实难做,或者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设计导致包装的报价增多很多,可以反过来制约设计,不然让工艺工程师哪凉快哪呆着去。
什么? 你是包装工艺工程师?你整不了?整不了就外协,包装设计大部分都是设计免费,材料收钱。

网友:
1.主要是拉力问题,先把 包带 去做极限静拉力和冲击力测试,计算一下多大数值就可以断。

2.至于现场工况,根据绑的产品的重力 重心和接触面,计算一下 侧翻 冲击 最大力 再折算到 包带和产品接触面。最后根据接触面 和最大受力,可以计算出 单位面积的力(最大应力)

有了1和2 就可以验证可靠性

所以一定要把 冲击 侧翻 上下坡 抖动 冲击力 各种极限情况列出来。取最大受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