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型怎么画啊,求大佬帮忙啊。

楼主(2024-03-04):
大佬们 ,求帮忙 这个怎么画啊。

网友:
是不是底下的尖角太尖了,倒大一点圆角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这是钣金件,笨点就是按左视图画个实体,然后再抽壳作钣金加工⭕~~~~~~···
这是做舟吗⁉️

网友(点评):
是的。抽壳不出来。。

网友(点评):
抽壳完,用不成 钣金加工。。

网友:
没太看懂这张图,总感觉缺线和线型标识错误

网友:
右视图是个截面吗,咋没截面标记

网友:
用放样试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24y1M7Dw/?vd_source=b0cc9e45582f8dd7d3c02a02beb5dc71

网友:
抽不出壳先想想为啥,
两边的折边厚度等于你抽壳厚度了,当然抽不出!

那么解决的方案不就有了么。
先按画下半部分,抽壳!再把两边的“耳朵”加上去。

网友(点评):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尖底的吗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点评):
可以 画一下 试试

网友:
先用主视图的下边线---基体法兰---然后编辑法兰的截面:下边法兰宽度改0.1---然后向两侧生成:边线法兰。

网友:
这是个什么形状,我技术不到家没看明白

楼主: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