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切割清单可以选

楼主(2024-03-04):
没有切割清单这个选项

网友:
你的模型不是零件体且存在多实体吧

网友(点评):
是装配体转成的零件

网友:
只有零件有切割清单,部件没有;
零件必须有焊件特征,否则也没有切割清单。

网友:
没有就对了,有才有问题呢,一个单体零件想出切割清单。

网友:
不是用焊件画的

楼主:
忘记说了是装配体转存成的零件

网友:
必须用焊件或多实体画

网友(点评):
里面就是多实体 没有特征了

网友:
零件直接保存实体啊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保存成igs吗

网友(点评):
直接切割零件,然后多实体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要插入个焊件特征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