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PET、PEEK摩擦片的吗?这个噪音和振动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24-03-04):
有做PET、PEEK摩擦片的吗?这个噪音和振动有什么解决办法?
想做PET摩擦片,目前国内的测试都有噪音,噪音的产生因素是什么?欢迎各位大伽一起讨论。

网友:
你想讨论就列出个具体的数据和具体的一个论点来,想套别人方案呢。

楼主:
就是说影响噪音和振动的因素有什么?目前测得噪音都达到100分贝

网友:
两个都是高性能塑料,有不同的润滑性,都不如PTFE,但做摩擦片PTFE性能不足,既然做摩擦片是需要材料硬度的,两者都应该满足,那么噪声是因为摩擦本来就有噪声,想控制那要考虑降噪的工艺。
这里1楼说的对,你连图纸、技术要求什么都不说就想要答案,大家就是有经验也不知从何说起呀,总不能写个手册给你解决问题吧。

网友:
摩擦片么,石墨填充聚四氟乙烯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