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承配合件的硬度要求

楼主(2024-03-04):
设计工况:重载低速 轴承内圈静止,外圈转动,恒定负荷方向;
与轴承内外圈配合件都为304;
选择配合方式为内圈间隙(g6),外圈过盈(M7)。

问题:轴承使用是否对轴及轴承座的配合面有硬度要求?有没有相关选择依据?

ps:找了很长时间,有参考性的讯息,仅以下两条

NSK样本中提到的

NSK样本中提到的

得到的AI的回复

得到的AI的回复

网友A:
304都不能热处理,对于硬度要求再高,材质限制死了,也没屁用。

一般轴类,都有硬度要求,调质或淬火,外壳硬而芯部韧,即为好轴。普通轴HBS250-280 稍高一点的,HRC35,再高的,类同磨床主轴,HRC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4都不能热处理,对于硬度要求再高,材质限制死了,也没屁用。

一般轴类,都有硬度要求,调质或淬火, ...

304可以镀硬铬或者氮化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4可以镀硬铬或者氮化提高表面硬度

镀层只有几个U呢,没啥屁用。
氮化倒是可行,可成本不低呢。

304就不是造轴的好材料。

网友B:
你的轴和轴承座本身也应该有密封要求吧,密封件也会有表面硬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层只有几个U呢,没啥屁用。
氮化倒是可行,可成本不低呢。

确实是,工况腐蚀性大,用不了其他材质
个人理解增加轴的硬度,主要也是为了提升力学性能,不是为了与轴承配合,如果在力学性能足够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做热处理了?
反过来说,轴承座在实际工作中好像不太有遇到过做热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轴和轴承座本身也应该有密封要求吧,密封件也会有表面硬度要求

用O型圈和迷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工况腐蚀性大,用不了其他材质
个人理解增加轴的硬度,主要也是为了提升力学性能,不是为了与轴 ...

腐蚀性工况热处理件可以考虑S-136材质,热处理硬度能到4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腐蚀性工况热处理件可以考虑S-136材质,热处理硬度能到40以上

感谢回复,查了下,S-136是马氏体型不锈钢,耐腐蚀性可能不够
其实我主要遇到的难点是,轴承对与其配合的件的表面硬度有什么样的要求,一直没找到想要的答案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

楼主:
能提供下具体的章节吗,我没找到

网友:
重载别放间隙了

网友D(2025-01-10):
兄弟,我目前也是遇到了要使用不锈钢轴承和轴承座的情况,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17699937210,要是看到的话一起讨论一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查了下,S-136是马氏体型不锈钢,耐腐蚀性可能不够
其实我主要遇到的难点是,轴承对与其配合 ...

沉淀硬化不锈钢,630适合,高强度,中等硬度,不用热处理,毛坯硬度就在HB300-400之间,交货状态各不相同,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目前也是遇到了要使用不锈钢轴承和轴承座的情况,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17699937210,要是看到 ...

不锈钢轴承就用9Cr18mo的不锈钢轴承,轴承座和轴选沉淀硬化不锈钢630,耐腐蚀和304差不多,不用热处理,不同交货状态硬度分别在HB300-400之间。高强度易焊接耐腐蚀,比较均衡的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