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夹具设计,增材制造,送多丝

楼主(2024-03-04):
图片市增材制造的加工部位,设计一个夹具,要能实现送三或四丝(就是能装夹三个或四个图中长的金色的送丝嘴),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方法。

网友A:
不能把丝的直径加大吗?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圆周均布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圆周均布不可以吗?

貌似只能圆周分布,不一定均布

网友C:
送丝嘴做成一出三的,三个孔不能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圆周均布不可以吗?

图片是只送一丝,需要一个夹具能一次装夹三丝,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丝嘴做成一出三的,三个孔不能平行

这个意思吗?(图画的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丝的直径加大吗?

丝的直径可以通过改变送丝出口的直径变换大小,但是现在需要设计一种夹具,能一次夹持三或四根送丝的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意思吗?(图画的有点丑)

三角形最好,三根丝碰在一起。钨针只有一根,加热面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