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设计软件

楼主(2024-03-05):
实际上在入职公司前,会creo或sw两者中的一个就行了吧?

网友:
一定要会SOLIDOWRKS ,我们公司之前来了个好几年设计经验的设计师,设计水平可以,他只会用UG,非常不方便,下发图纸也因为软件问题经常导致错误和拖延,后来被裁了

网友A:
模具用UG,非标用SW,钣金用creo

网友(点评):
加工用UG,模具CREO,钣金机械设计SOLDWORKS

网友:
现在软件功能都很强大,都不知该学哪一个,我Creo和SW都用,SW出工程图感觉比Creo方便,Creo建模感觉要强一点。UG不会,有空搞一个来玩玩,不晓得好不好学。

网友:
大学教了UG,然后自学了SolidWorks。自我感觉UG上手不容易,SolidWorks可能对新手友好一些。比较喜欢SolidWorks的原因是可以零件自由移动,不像UG只能右键点那个移动,跳出来的还是坐标轴移动。另外,软件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建模、装配、制图,还有运动仿真、力学分析等等,这点我还在探索中...

网友B:
creo 这个软件至今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公司用这个  好像小日本那边公司喜欢用这个软件

网友(点评):
产品结构设计用这个软件的多

网友(点评):
模具行业用的多

网友(点评):
最喜欢的是可以用mathcad驱动Creo的模型,一些需要复杂计算后才能得到的参数,可以通过内嵌的mathcad文件直接计算,然后通过参数驱动模型,这一点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eo 这个软件至今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公司用这个  好像小日本那边公司喜欢用这个软件

产品结构用的比较多,机械设计用得少

网友:
入乡随俗.CAXA也挺好用的。

网友:
软件都差不太多,主要是建模的思路

网友:
SW普遍,不过各行业一般也会有更适用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具用UG,非标用SW,钣金用creo

最好一个软件搞定所有,那才是高手!
机械设计、非标自动化用SW多;
产品设计、结构设计用creo,就是原来的Proe;也是我最近正在啃的,因为手上有完整的实操案例;
加工编程、模具设计用UG;

网友:
不管哪一种,精通一个就行,得精通,不是会用。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需要和精力,可以再学一个。

网友(2024-06-18):
我用的是MASTERCAM 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