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氧胶能否替代热装轴承

楼主(2024-03-05):
装配轴承时,厌氧胶是否能替代冷装或者热装轴承吗

网友:
我前两天也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轻载的轴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乐泰680固化后可以承受30Mpa左右的切向力,(去抖音上查了一下)负载大的情况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机械设计手册的标准来设计吧。

网友:
你这两个概念。热装或者冷装是针对紧配合的,暴力安装容易伤害轴承,所以热装(加热轴承)或冷装(冷却轴)使配合出现间隙达到轻松装配,等冷却后实现过盈的目的。你这加胶,是指的原来就有间隙吗?正常胶不能够替代冷装热装,不正规凑合维修也许在小负载低转速可以,正常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厌氧胶不能替代冷装或者热装轴承。

网友:
轴承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呢,厌氧胶的参数有是什么呢,想的真好,胶可以自动调心,干了就省事了,对吧?3 ]$ m4 f& ]. c- F7 x

网友(点评):
就是间隙变过盈配合呗

网友(点评):
胶是液体,它凝固时是要自变形的,顶多就是变成完美的过渡配合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轴与轴承有间隙的话轴的位置容易偏心,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很容易破坏轴承

网友:
你不如说厌氧胶可以替代轴承,五大第五大发明怎么样?

网友:
看工况,如果过盈在装配时确实装不了,也可以考虑,但要通过可靠性测试。有些固持胶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
再补充一个问题,厌氧胶高低温都容易失效,100℃以上后,厌氧胶的性能急剧下降。耐高温的厌氧胶也就200℃左右

网友(点评):
这个倒还好 轴承不跑圈 温度应该升不到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