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上下摆动的运输带得用什么装置运动

楼主(2024-03-05):
书上看到这个装置,感觉对我厂的生产线上有帮助。料斗出量少的情况下,料门会全打开,传输带逆时针向上角度,当出料较多的情况下,传输带会乡下倾斜,料门自动关闭。

我毕竟才疏学浅,觉得这装置挺巧呀,然后想了一下,传送带怎么动,传送轮都会摆动的,动力怎么安装。

网友:
就是跷跷板

网友:
作为机械原理,这是可行的。但是可行不一定可用。检测加上控制电机转动,现在都是比较简单的控制了,但是如果做成机械装置,恐怕难度比做成电控的还难。顺便说一句,如果按照原理做,电机要装在框架上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这玩意儿诞生的时候电控还没出现?

网友:
动力用电动滚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