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自定义属性模板

楼主(2024-03-05):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零件的属性模板制作过程,详细一些。网上找到的都是模棱两可的

网友A:
脑子里有。贼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子里有。贼全。

...能具现出来不

网友B:
在零件模板里添加就完了,还需要教程吗?模板整好了,以后都自动生成。

网友:
看你公司都要什么属性,自己做,每个公司不一样,而且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零件模板里添加就完了,还需要教程吗?模板整好了,以后都自动生成。

我要是能整理好也就不用在这里求问了,我想知道从零件模板到工程图模板还有BOM表

网友C:
如图,你在B站上找找,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能整理好也就不用在这里求问了,我想知道从零件模板到工程图模板还有BOM表

按7楼的意见半

网友:
建议定定心心看教程,自己做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你在B站上找找,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感谢

网友:
1.单击文件 - 属性。
2.在自定义选项卡上: 在第一行中,在属性名称中选择公司名称......

网友:
SW有个属性标签,很好用,你可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