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设计

楼主(2024-03-05):
请问inventor链轮设计如何做

网友A:
不都是插件直接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插件直接生成?

如何生成给个详细的步骤撒

网友:
百度一下 很多插件的

网友:
在部件模板里——找设计——动力传动里找滚子链。
先选链条类型——再选要创建链轮的平面——设置些链轮的参数。
后面就是根据情况调整链轮的位置,大概的简单制作就是这样,具体操作还是要自己用下才能熟练。